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08-28):
一个IBM 15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看到画面后几秒黑屏。
认定是电源板问题,马上换了,裸机(只插了屏和板试机)试了几个小时一切正常了,心想故障应该排除了,万万没想到的是,机子重新组装好后一开机发现故障又出来了,于是又把外壳拆了裸机再试了2个小时,结果又是一切正常,又把后盖盖上,螺丝全上完,故障又出现。细心找过应该不会出现一些什么后盖压到主板,线之类的问题。
想请教下各位师傅,这是为什么呢。
小弟维修液晶时间不长,望各位师傅指点迷津,先谢过了

网友:
忘了补充一句,黑屏的时候是绿灯长亮

网友:
你看看 有木有绝缘好? 灯管有木有坏

网友:
手动用开关关了再开,或者拔电源线重新插回去又可以看到画面的,不过也是几秒后黑屏了

网友:
我所说的后盖是最外面塑料外壳,并不是盖住主板那块金属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清华同方显示器,也是开机黑屏,拆了之后裸机测又是好的,装回去又不行,来回把我害惨了,最终 ...

还有这种情况,这么离奇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清华同方显示器,也是开机黑屏,拆了之后裸机测又是好的,装回去又不行,来回把我害惨了,最终 ...

经你这么一提,我怀疑是不是盖了后盖后压到灯管,灯管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B:
我以为一般这种情况是换滤波电容就好了的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情况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一般这种情况是换滤波电容就好了的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情况  学习了

拆了后盖是一切正常的,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应该排除电路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是怀疑灯管接触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应该问题不大的,我把后盖去掉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个问题可能是PWM芯片过温保护引起的,把散热处理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先测下灯管 ..要不直接换也可以

网友:
IBM保护电脑多应该是保护这方面的问题。先查高压。灯管。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出来了没有呢

网友:
灯管坏或压住灯管线了吧,有时候测试的高压板功率比原来的板强,就是单独测灯管,灯管也会亮,我也吃过这种苦头。现在测的时候我都观察,如果单测灯管,灯亮,但有闪烁,也说明灯管有问题。还有接触不良的灯管,我测的时候都会震动一下灯管接触位置,看是否闪烁。一点不闪烁的才是好的。

网友:
怀疑是灯管

网友:
那就把后盖去掉不用就完事了

网友:
是不是里面板子没固定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