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8-28):
今天遇到一个三星T220显示器不开机,测量电源板。13v,5V,3.3都正常,说明故障在驱动板,在网上查了这个型号的显示器的通病后,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63573808\QQ\WinTemp\RichOle\AK85612U9D0LYV@ZGC]T9AN.jpg先把DZ202去了,开机正常,装机后故障依旧,看来不是他的事呀。后经测量发现去了DZ202后的电压为0,正常是为3V,怀疑驱动板上有虚焊的地方,先把板子上的所有8脚的焊后不行,最后补焊。3.3V1117时正常,此故障解决,

网友:
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看起来又点迷糊

网友:
谢谢分享虚焊也不少见

网友:
本人初学者了,没有发上图片见谅了,不过如果是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一过可以找到这个二极管的

网友:
半个月后这个故障有出现一次,用风枪把各芯片补焊后,现在客户还在使用过程中,由此判定,此故障为虚焊造成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3384-1-1.html

网友(2013-10-13):
三星T22O程序

T220 PLUS.zip

网友:
楼主判断故障很熟练继续努力

网友:
同意 不明白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不懂  你说的

网友:
t220的下载怎么是1K

网友A:
T220不开机,我修过的大多是那个六脚的场效应管坏了,是个P沟道的。就在屏线的左边,是个5V供电开关。换他就好了,有时加热也行,但不久还会坏的。

网友:
不开机有电压不见得是驱动板,最郁闷的一次,我遇到的,就是高压板滤波电容坏了一个,看着是正常的,用示波器测出有杂波,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虚汗吗  ?   是原件老化了吧     换个试试还会再坏吗

网友B:
你把问题搞复杂了吧,T220最常见的问题是就是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T220不开机,我修过的大多是那个六脚的场效应管坏了,是个P沟道的。就在屏线的左边,是个5V供电开关。换他就 ...

哦,那个5v的屏供电开关我也遇到过,后来没件,我就直接给短接过去了,反正就是不能节能了,客户到现在还用着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问题搞复杂了吧,T220最常见的问题是就是按键.

这个一定不是按键的事,百分之百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