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源开机进系统正常,单用电池进系统时背光掉,安全模式不掉,咋回事呢?

楼主(2013-08-28):
1 插适配器一切正常,但是开机进系统以后如果拔下适配器单用电池供电,屏幕立刻无背光,但有图像
2 但电池开机,进系统一刻屏幕背光掉,画面、声音有。 再插上适配器也没用了,背光不再
3 安全模式但电池开机进系统没问题,背光有4 单电池u盘启动进pe系统没问题,可用

机器sanxing r458 ,下雨浇了。进水部分电路在掌托位置,飞线好了。 电池进水可能性也不小,会是这个原因吗?改怎么查?

网友:
发现进pe没事,我就装了系统,结果问题解除了,想不到一个系统也会导致背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