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DX11怎么安装

楼主(2013-08-28):
教你DX11怎么安装

有些网友总是反映在安装一些大型游戏之后,电脑会提示“找不到某文件,程序无法运行,请重新安装”,提示问题主要是缺少dx11组件。但是,很多用户并不了解dx11组件是什么,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安装,更不知道安装路径在哪儿!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dx11组件。
DX11是什么?
目前windows xp系统内部自带的是DX9,win7以上系统则自带的是DX11.由于如今很多主流游戏要求DX版本要在DX10以上,因此,如果出现游戏无法安装,建议首先检查自己的系统是不是xp系统,然后检查游戏DX版本要求;如果是系统不足,由于xp系统DX9版本不支持升级到更高版本,因此建议升级到win7,再安装此游戏即可。
另外,如果已经安装了win7系统还是提示缺少dx11组件而无法安装的话,这可能是因为缺少了xp系统自带的DX9.0C组件包,建议进入微软官网下载安装。

具体安装步骤:
一、单击安装页面左上角的“下载”,或者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的语言,并单击“搜索”;
二、a.若立即开始安装,请单击“打开”或“在当前位置运行该程序”;
     b.若将下载文件复制到计算机上供以后安装,请单击“保存”,或“将该程序保存到磁盘”;
以上就是所有的步骤了,根据步骤安装补丁包,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另外,小编提示,安装的时候采用默认的安装路径即可。

(文章来源:u大师官网、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A:
以前 win7电脑遇到过游戏不能用就是少了 dx11

网友B:
这才是实用的东西呢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 win7电脑遇到过游戏不能用就是少了 dx11

恩恩,确实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实用的东西呢 谢谢了

嘻嘻,谢谢你的支持哈,可以去u大师官网看看哦,里面有很多这些方面问题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