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 雷击显示器,来时不通电

楼主(2013-08-28):
接显示器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取下电源一体板,测量后极电压,断电,测量保险和全桥 开关管 都正常,通电,测到大电容有310V电压,查看管理芯片是1203P60 ,最后用1200P40直接更换,通电,测量后极电源正常,5.13V 13.35V ,连接驱动板灯管,试机正常显示

网友:
楼主有显示器电源管理芯片代换之类的资料吗。。。谢啦

网友A:
LCD电源芯片代换
芯片, 电源, LCD, 代换
DAP8A \DAP7A\LD7575\203D6可以直接代换

1200AP40\1200AP60\1203P60可以直接代换
DM0465R\CM0565R\DM0565R可以直接代换
TOP246Y\TOP247Y可以直接代换常见显示器IC代换
OCP5001-----------TL5001 3
AMC3100----------LTC3406/AT1366/MP2104
OCP2150----------- LTC3406/AT1366/MP2104
ACT6906----------- LTC3406/AT1366/MP2104
OCP2160-----------LTC3407
ACT4065------------ZA3020/MP1580
AMC2596-------LM2596
OCP1451---------TL1451/BA9741/SP9741/AP200电源IC
STR-G5643D G5653D G8653D 直接代换
203D6DAP8A 直接代换

1200AP401200AP60直接代换
5S0765DP104DP704直接代换
DP804DP904直接代换
2S06802S0880直接代换2 M
TEA1507TEA1533直接代换
三星的DP104,704,804可以用5S0765代换,DP904不能用任何块代换
  电源IC

(ZSTR-G5643D G5653D G8653D 直接代换

203D6/1203P6DAP8A 直接代换
DM0465RDM0565Rcm0565r代换成功 (取掉4脚的稳压二极管)

LD7575PS 可用203D6代(没试过,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改了就可了)

LD7552可用SG6841代(不过要改4脚电阻,)

DAP02可用SG5841 SG6841代换:
EA1530  EA1532

TOP246Y可用TOP247Y

1200AP401200AP60直接换,我用1200AP40代过1203P60
5S0765DP104DP704DP706直接代换 我用DP704代过8S0765C不过加了个24V的稳压二极管

DP804DP904直接代换

2S06802S0880直接代换

网友:
这么全啊   复制下来了  嘿嘿  以后用得着  感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 这个代换资料  多谢了

网友(2015-09-20):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电源芯片代换
芯片, 电源, LCD, 代换
DAP8A \DAP7A\LD7575\203D6可以直接代 ...

这是在哪儿找的,,,

网友(2017-11-06):
上个图 就更完美了

网友:
现在修显示器容易,就是收费上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