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工作几分钟后白屏

楼主(2013-08-28):
接到一用户液晶显示器 ,现象是工作几分钟后就白屏。 初步判断是电源工作不稳 或逻辑板工作不稳 ;不会像用户说的显示屏坏了(用户是从别处送修时听说的),拆机后发现电源和背光板是分离的,电源板到信号板的供电(输出)部分有个电容不明显的鼓包现象 果断更换该电容 开机观察长时间该显示器能工作了

网友:
首次发帖 望大家给个引荐

网友:
求菜鸟刚入门 从什么地方起步啊

网友:
显示器里无非就驱动板和高压板电源板3部分,白屏多半是驱动板,闪黑多半高压版

网友:
改高压试试

网友:
呵呵   这种白屏不好搞    特别像这种,楼主如果不是那课电容问题,你有改咋整呢,毕竟换电容的情况较少

网友:
改驱动板试试

网友:
液晶显示器维修简单的只有两块板而已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 我这一打雷就有几台液晶程序丢失

网友:
通用驱动板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 我这一打雷就有几台液晶程序丢失

打雷也容易丢程序啊?你的是什么型号,我这也有这种情况??我以为哪没修好呢,看来可能也是程序坏了!

网友:
捡到好修的真不多

网友:
楼主运气很好啊

网友:
哈哈遇到小问题了哦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雷也容易丢程序啊?你的是什么型号,我这也有这种情况??我以为哪没修好呢,看来可能也是程序坏了!

宏基的18.5的  好像是193HQ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