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3-08-28):
1.dell 610开机亮,不过只亮一会就暗屏,反复按下休眠键,也可以亮,不过亮的会不大,,一会还暗屏,拆开别的屏可点亮,不是高压板的事.把病推到了灯管.打开后灯管虚焊,加焊后正常!
2.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3.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
4.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5.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  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6.M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的
7.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8.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9.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和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10.ASUA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11.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12.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13.联想Y200  跑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14.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15.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16.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17.联想的机器IO易虚
18.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19.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20.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21.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22.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23.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24.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25.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26.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OK
27.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28.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29.HP V3000  北桥集成6150易虚。
30.BHPNC6000  CPU供电芯片虚焊
31.HP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
32.NC4010 不充电  标01C电阻损坏
33.康柏NC610 电源板易坏
34.康柏机器CMOS电池没装和没电会自动开机
35.HP不过CPU,一般时CPU供电芯片虚焊。
36.康柏机器I/O和晶振易虚焊
37.神州优雅 M735T的通病
38.插上电源,待机3.3V 5V正常,按下开机健没有反映、开机键也没有跳变,COMS电池没有电<记得有几款机型是电池没电也会开不了>..换后一样。BIOS芯片刮后洗后一样,按住BIOS正常。加焊BIOS坐OKK,这个以前有修过两次,也是通病.
39.惠普H541,540和6520S机子,他们的板子相差不多,雷击后最容易坏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有的网卡、I/O、一起坏有的单独坏,但大多会坏
40.明基R55 不过内存,电流1.08A ,将新显卡重新加焊故障依旧,原来是时候测试卡走代码都亮了,现在测试卡走0A ,将显卡拆除,上卡故障代码依旧刷BIOS OK
41.华硕A3V通电无显示,网卡背面的电阻坏了
42.SZ系列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一般是显卡坏或虚焊!
43.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穿
44.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或坏

网友:
占个沙发希望快点转正

网友:
不错。就是这些本型号老些。

网友(2014-11-27):
不错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这些和我师傅的笔记差不多啊     感谢了   必须收藏了

网友A(2016-11-27):
好东西得收藏 以后一旦用到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得收藏 以后一旦用到了呢

这个只有杀通病的时候用得到

网友:
好老的型号,学到就是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杀通病的时候用得到

恩 我是新手 经验还太少 这种帖子通病查起来方便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