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6850 256位宽 2g怪怪求解!!!!!!

楼主(2013-08-28):
接到手说是不亮     小弟也不懂电路    直接压gpu     还真好了     直接给顾客牛哄哄的告诉他   哦了        没想到第二天有来了    说运行游戏 就蓝屏   我一试还真是      二话没说    加焊     装机   还不行     再加焊显存    还不行     以为电源供电部行    换电源 也不行      大家说说   这是啥情况!!!!!

网友:
还是电路的问题,你不懂电路就没办法了

网友:
2G256bit假卡

GPU不良了,需要换掉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 是假的 不能有256位

网友:
顾客已经对这块板子失望透了   说不行就换卡了   呵呵    估计换u是希望不大了

网友:
肯定得换GPU了,都给你压爆费了。差不多。你说需不需要换了,动不动焊GPU不爆才怪,修那多的这种卡。目前还没有见过这种GPU脱焊

网友:
是啊,GPU空焊的概率很小的!

网友:
现在是显示的  只是有的时候运行大东东就蓝屏   或者花屏   平时用可以      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