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67 不亮 电流0.4A 0.8A 来回跳变

楼主(2013-08-28):
接机测试不亮。电流如题先升到0.8A 停一会回落到0.4A 然后又升到0.8A 然后就停止了。。。让人感觉是CPU电路工作不正常的样子,直接测量了CPU电压正常。检测各路电压没发现异常。仔细观察线路板,发现有进水的痕迹,但是是小范围的分布,一点点。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一面引脚进过水。有白色的腐蚀产生的脏东西。处理干净。重新加焊了引脚。试机一样。对于很多人碰到这个机器心里痒痒就会去动显卡和北桥了。我也想过但是还是冷静下来没去搞。测量无线网卡PLTRST 3.3V正常。用假负载测量复位和PG 都正常,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CPU 应该开始寻址工作了。想到了可能没过内存。带灯测试卡测试了内存接口正常。说明内存槽和北桥线路正常。替换和拔掉内存情况一样。到这里陷入冥想了。搜索以往维修过的三星案例。突然脑子里有个想法出现在脑子里。记得很多三星拔掉CMOS电池,放一下电就可以亮了。动手干了。结果还是比较好的。果然电流上到1.几A了。外接显示器看了一下亮了。。。

     维修总结:此机最终毛病为保护了。放一下CMOS电池解除保护。为什么保护呢,前面也说过。进水了。尤其CPU 电源管理芯片这里。我这里要说的是提醒各位。三星保护电路做的不错。下次碰到疑难杂症要想想是否保护了。对了,还有个三星机器什么型号我忘记了。南桥下边有两个按钮。按钮旁边进水。当时清理后毛病也是开机不亮,后来也是放电后亮了。但是第二次开机又不亮了,又放电又亮了。最好检测发现。那两个按钮旁边有两个电阻腐蚀了。换了放一下电,就再也没出毛病了。原因是缺少两个电阻引起保护了。放电解除保护,但是毛病还是存在,所以放电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放CMOS电池是解除保护。但是你要先处理好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保护才可以。碰到放一下就好。不放不好的情况,请先检测电路是否还存在故障。我太啰嗦了唉

网友:
这下楼主应该赚着了,开机电路

网友(2014-08-07):
我也来个467,电流0.8不显示,看信号像要显示的样子,能关机,屏不显示,无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