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N5110用直流电源提示未充电?

楼主(2013-08-28):
此机修复后进系统测试发现的现像,直流电源充不了电。以为电池坏了,叫客户取来试配器插上一试能充电。额~~开始怀疑我的直流电源插头是不是功率不够。听说是直流电源AC 90 而此机试配器是130
对于笔记本本人就是新人。大家平时遇到这种情况刚开始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
你换个电源一是显示不充电吗  要是还不充电就是主板的事了  打一下电池的两条系统管理总线的对地阻值 是否一样

用本机试配器就能充电

网友:
直流电源供应器都是这样的啊,我的也是啊

我一直以为是直流电源头功率太低的原因呢。

网友:
两台直流电源一样故障不充电,最开始也是怀疑主板,,挤压电池小圆点能亮说明电池好的。最后查不出叫客户拿试配器过来竟然能充电

网友:
那就不是本子的事了

网友:
可调电源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条 系统管理 总线的对地阻值可以在充放电管理 IC引脚测到吧

不是在电池口通到EC的 一条数据 一条时钟

网友:
直流电源都是这样

网友:
你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可以

网友:
DELL的机器我修的还是比较多的,本人修同行的一天最少也有3个本子以上

网友(2016-07-15):
DELL电脑都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