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 V2.0 全屏绿 求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3-08-28):
华硕F83VF V2.0 全屏绿  求图纸点位图

刚接机时,不能充电,但机子其它工作正常。

17415E 和 周边处理好了,4804C换完后,试机后故障现象如下图。

换屏也一样全绿,手上刚好没有屏线,但外接显示器正常。会是什么引起的。大神们给点意见。谢谢。

用V1.1图看的,测 J4501 36 37阻值为0,会不会是显卡挂了呢?救命呀。

网友:
屏线或接触问题吧、、

网友:
屏幕和主板的连接排线有问题。RGB三色不平衡,检查下接线头,或者接线卡口吧。

网友:
屏线接口里面的针有没有挨在一起了。。。

网友:
同意4楼的,检查一下!!!

网友:
插主板上的屏线不要插紧 松点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换了试试就知道了。
还有,LZ你头像能不能换下?打下马赛克也行啊~
要和谐一点啊

网友:
是不是把接口搞坏了呢  难道显卡虚焊了

网友:
没有呀。针口很好,测测 J4501 36 37阻值为0,不会是显卡挂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直接先换屏线  再做其他操作

网友:
我修过一个DELL 1310 的本本,G86的显卡  一模一样的绿屏现象。  结果是显卡坏了, 加焊显卡没用。 显卡到屏上的 信号中有 2根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
屏线接口 看看断线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