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108笔记本19V短路,维修?

楼主(2013-08-28):
FDS6675BZ  两个 中间输出短路 连接一个小电感   FDS6675BZ  S级19V  G级0.9V,此电路是属保护隔离电路吗,
估计此电感连接的是南桥,肯定是南桥挂了,小电感穿洞两边没有明显到南桥,可能是走中间线,
求高手帮助,如果南桥没坏或又怎么判断,如何解决?

淘宝上买了个PDF图纸,准为没买,图纸上分明写的PQ2  PQ3连接5个电容到地,5个电容拆了都短,PQ6也拆了都短,ISL88731拆了还是短,

网友:
测南桥正反面的电容有没有0欧叫的。如果有南桥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可以先试试烧机法。

网友:
量南桥下面的电容

网友:
19v短路可以烧鸡试试啊

烧机电感烫, CPU烫,场管烫,应该是CPU坏了吧,场管我都换过。

网友:
19V短路,还会跑到南桥哪里?

烧机电感烫, CPU烫,场管烫,应该是CPU坏了吧,场管我都换过。

网友:
还有ISL6261A烫

网友:
查公共点  19V是在公共点上

网友:
额,你不会是大电流烧鸡吧

请问烧机多大电流适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