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本不通电,小弟技术有限又没有图纸,现在没有思路了,求各位大哥的指教。

楼主(2013-08-28):
SONY VPCCA-112T,版本MBX-240,上电池正常开机,外接通电几秒就掉电,另外不冲电。冲电芯片待机各脚电压正常,大哥们这个是EC不良吗?与程序有无关系?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
查看一下电池充放点那个场管

网友:
刚才放了一下,现在接上外接冲电灯亮了电流上到0.89,关了再开又没有了,目前发现外接上电池隔离保的MOS管控制脚无电压,不上电池有24V导通,这个机的3V/5V要触发后才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