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U盘问题!

楼主(2013-08-28):
前几天 我的U盘 去世了 , 现在的问题就是 插入电脑有反应 但是 打不开 显示 没有磁盘? 怎么回事? 大神们 , 求教啊
电脑

网友A:
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
重新焊FLASH就好了

网友:
肯定有硬件损坏,坏的几率比较大的是晶振和主芯片。
如果,要数据,可以考虑用FLASH设备直接读取,不要数据,可以换换晶振和主控看看。

网友:
不用问了,肯定坏了

网友:
呵呵,U盘挂了。

网友:
拆开一看便知问题所在,我的U盘 我重新补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