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查不出问题,存的数据莫名丢失

楼主(2013-08-28):
在淘宝买了个30G的优盘,装了5G的数据后再往里面加东西l数据就全都不见了,用测试工具还测不出来是扩的,坑人,有没有办法测测到底是什么问题?
U盘

网友:
你就说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吧

网友:
肯定是扩的,一般是16G 32G ,没见过什么30G的吧。
看是否扩的,就是往里面装30G数据,不能装,就是扩的。

网友:
用官方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会原形毕露。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楼主,貌似还没有明白“扩的”是什么含义
扩的,简单点的理解就是 原本只有5平米的面积,通过欺骗等手段让你看到了30平米

网友:
来自: 山东聊城
直白点,就是买的假的哦。实际最大也就是8G,4G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不可能给你16G,想的美,哈哈...骗子哪有这么好?你表述的情况,4G...呵呵..是不是几十块钱买的呀...贪便宜吃大亏...也好,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淘宝是 没有便宜货 有的就是假的

网友:
又学习了更多的经验

网友:
扩容盘坑人啊,以前也用过,

网友:
假的 假的 假的

网友:
找个软件检测一下U盘主控型号。然后重新量产一下,真实的容量就出来了。
要难的话,直接丢个大大的文件去,看有没有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