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8-28):
ASUS A43S有待机不触发,K43SV MAIN BOARD REV:2.O,开关上3.3只有0.几,还会跳变,小电池拿了会自动触发,一切正常,上电池用开关开不了机,大家看看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兄弟有结果了吗/?真好想知道我?

网友:
此机没图纸,不好搞啊,看了论谈的几个贴子的那些地方的故障都不是,我这个是开关上3.3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PG信号的问题,没图纸也查不出来

网友:
sdfsdffafsadf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开关到ec的线断了吧

网友:
检查下 南桥旁边的 小电容 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如果有跳变的话应该不会有断线吧?有没有可能和BIOS有关呢?先放电先。不行的话刷个BIOS。先从软的东西做起。实在不行只能埋头苦修了。嘿嘿。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我的机器 也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