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I3的板子无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3-08-28):
神舟优雅A410的板子 电压从PQ34 19V进就没电压出了 查4脚19V  3脚0V  1脚0.1-0.3V不稳定。。。看图这个控制1脚受ACOK#和ACOK IN有关系啊。。
怎么去排查呢。。新手求个思路。

网友A:
很明显ACOK#要为低   ACOK IN要为高   +VH28也要为高 才会正常输出电压

网友B:
应该比较器输出的吧

网友:
查ACOK#,这个为高电平才正常,你看下充电芯片的ACIN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查一下后继有没有短路  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主要是看ACOK#是怎么来的,问题应该在那

网友:
ACOK 是EC接收到ACIN后发出的信号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要分析电路了,有点难度

网友C:
ACOK#应该为低电平,  ACOK IN应为高电平     3脚不要短路哦

网友D:
本人认为PQ34为N沟道,导通条件是基极高电平,ACOK#应该为低电平,  ACOK IN应为高电平19V才能导通

网友:
ACOK#应该为低电平,  ACOK IN应为高电平。请顺藤摸瓜呀~~看看PQ34的控制是多少啊~~一个一个来~~估计就是某一个地方有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芯片的ACIN脚 电压是保护隔离 公共端 电压 经 串联 电阻分压 而来的吧

黄晓明,换了头像也认得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认为PQ34为N沟道,导通条件是基极高电平,ACOK#应该为低电平,  ACOK IN应为高电平19V才能导通

如果是N沟道 控制极要为相对高电平才导通啊。难道会有个高与19V的电压来控制? 保护隔离又好象多是P沟道吧。。。换成是P沟道 控制级电压相对低电平就导通。算点压降 范围还是蛮大的。貌似这样好理解。。有没大师傅确定哈这是个什么沟。。。才学没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OK#应该为低电平,  ACOK IN应为高电平     3脚不要短路哦

我把PQ34下了 1脚还是没正常电压 4脚19 3脚0V  奇怪的是用20V电压档打1脚显示为 1   .V(中间隔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比较器输出的吧

ACOK# 到底是比较来的  还是EC收到ACIN后发出的呢。后面有位说ACIN是电阻分压好送往EC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ACOK#要为低   ACOK IN要为高   +VH28也要为高 才会正常输出电压

感觉靠谱 能跟我解释哈ACOK#为低时 PQ43的状态吗 是截止吗?  从字面的意思我只能理解电平为低时ACOK这个信号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芯片的ACIN脚 电压是保护隔离 公共端 电压 经 串联 电阻分压 而来的吧

那我这里的PQ43正常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    这个管子有可能直接对地吗了 它要是对地通了 那不是PQ34 1脚电压也是PR186跟185 184分压出来的?。。又或者我理解的不对。这个PQ43不会通。

网友:
看个图N管和P管都没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