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独显 ati芯片组,开机电流立即1.2A,然后0.8、0.6,然后掉电,共5秒内结束

楼主(2013-08-28):
开始只认原装适配器,原来适配器接口2脚有个1.2左右的信号ADP_ID给ec,于是从+1.2valwp飞线过来,用直流电源供电。
待机电流0.0192,开机电流瞬间跳至1.2以上,偶尔可达到1.6,然后立即下落到0.8、0.6,然后随即掉电到待机。可重复触发

问过几次这个机器,大家都说amd常坏u,可我手头没有638脚的u可换,我想问一下这样的电流变化,主要应该怀疑哪里?还是u吗?

此机开机测试,80%情况就是如上掉电,18%则是不掉而是闪灯,极少情况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
今天下午加焊显卡,竟然进系统用了半天。但愿就是这个问题了。

另外,我加焊用的是风枪,为防止吹爆,我在晶片上放一粒大锡珠,计划只要锡珠化了,就慢慢停手。结果我用去掉风口的风枪390度吹了3分钟,锡球也不化,不敢再继续就结束了。

如果明天试机还能用,我就装机了

网友:
你把外围电路杳一下如没有问题,情况可能就是U 桥IO的问题了。但你现下条件有限就不要用风枪再动,让有条件的人修吧。用商人的头脑做维修而不是死做维修 ,大家才有搞头

网友:
哥们说到点子上了,有时候的确头脑有些轴,很想不开。 只顾钻研,挺吃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