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开不了机问题

楼主(2013-08-28):
一ATX电源接主板上,按开机键,风扇转动一下,就不转,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正常转动,测试紫线有5V,黄线只有7V,红线只有2.3V,接个光驱上去也没见光驱亮,弹不了,低压部分的电容也换过了,三颗,三根脚的,整流管也换过了,故障依旧地,如下图

网友:
300V是否正常,滤波电容是否正常,摸后级整流管哪路温度高点就有可能哪路漏电。反馈电路异常也有可能。

网友A:
这种电源直接换一个得了  又不贵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查查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直接换一个得了  又不贵  没有维修价值

不是价值的问题!

网友:
换哪么多做啥呢,要找到真正得坏件,要分清电源初级有短,还是反馈电路,还是次级电路有短。还是参考电压不 正常,先弄个相似得电路图,自己慢慢想办法去找吧,费时间呢,先把中等电解通杀,再慢慢去找吧,估计集成块没坏,坏得分立元件,电阻,小型三极管坏得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电容是否漏电

具体查哪个电容尼,

网友:
我一看到ATX电源头就大,直接没思路~~~~~~~

网友C:
有可能是在开关管附近的小电容有问题你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在开关管附近的小电容有问题你换下试试

同意,这个电容虽没有爆,但要换掉,我记得是50V耐压值的,具体容量看情况。绝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很有可能反馈出问题了   让控制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其实真的芯片本身坏的也不少

网友:
查查稳压反馈部分

网友:
估计两个原因:
一是大电容或均压电阻问题
二是推动管坏了一个

网友:
感谢银牌维客的建议,明天在试试更换两个大在电穷试试,您说的二是推动管坏了一个,什么是推动管呀?

网友D:
TL494的8  11脚出来的那两个三极管就是推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494的8  11脚出来的那两个三极管就是推动管

不是TL494的,是WT7520的, 经过测试推动是好的

网友:
这个山寨电源没有什么修的价值啊,根据你讲的毛病可以基本确定范围,
辅助管坏了  或者没有完全打开,测启动电阻,测辅助管,另外就是PFC这个东东,如果没有接会导致功率下降,查查这个部分

网友E:
后级电压不对,偏低,看看前面200V的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短接绿线了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级电压不对,偏低,看看前面200V的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短接绿线了再量

查大电容的电压,然后呢?

网友:
还有没有大师呀,给给维修意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