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AM V2奇怪问题求救!!~

楼主(2013-08-28):
一块华硕M4N78-AM V2 故障是开机不跑吗 而且插上电源自动上电 CPU无电压 偶然间我想试试短接开关几秒能不能关机 发现短接一下开关竟然开始跑马 开机了 什么原因啊 !!~求个答案
自动上电

网友:
不带外设,把版才出来还会这样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故障!你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机电路有开路吧,小二极管或是贴片电阻查下,前段时间遇到一个跟你一样的症状,不过是短接就开机,查到开关针旁边的二极管击穿。

网友:
测量下开关针电压,正常应该是3.3V,不正常的话,一般是他连接的822排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