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f 掉电维修

楼主(2013-08-28):
今天收到一台,返修机 前故障是不过内存加焊北桥好了。现在是有待机0.01   触发到0.04左右掉电。   思路:首先排除是原故障复发,0.04掉电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完,不像是短路,但电流如此之小,莫名的想到3,5v是否正常。这款机子超级好拆(是我喜欢的风格)不到五分钟拿下主板,用了3分钟审视了一遍主板(却发现没啥子好看的) 接着就是上网找电路图点位图。又用了十来分钟。拿到双图后首先测到3  5v很正常,找3v后级 +3vs没有电压  +3vs是由从电感出来的+5VSUSO经pq8306转换而来的,那就找pq8306的g极,发现g极根本就无电压。g极用的是+12vs来控制pq8306开启的。而这个+12vs的电压却是从(上学的时候没认真不知道该叫它自举升压,还是电荷泵来的)那就上图吧
经诊断故障来源于PD8702这个3脚二极管中的一个二极管坏了。代换一就好啦,。
心情比较激动语无伦次各位就将就吧

                                                                                                    蓝天白云888      献上

网友:
非常不好意思,就是不懂怎样发图片 整了半天都没有行    不就发个图吗?为什么还如此神密呢???    搞得太不友好了!!!!!!

网友:
没图,看得不太懂

网友:
我的是短路了一插电就0.35 电流摸到  DJ=发烫   可是他没坏换了还不行  都找到好几个坏的了还是有短路的现在都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