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 板号:K42JA_MB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没有修出来的经典故障

楼主(2013-08-28):
机子型号:A40J
故障:能触发,电流上到1.6几无显示。
首先想到的是是否过内存,开示波器测量内存插槽的一下脚位

无波形,如下图:

证明机子没有过内存。
然后拆机测量。以下信号都正常

从时序看,最后一个信号已经出来了,说明硬启动完成。
然后测量CPU的ADS#无效,也没有过CPU。而且还有个特别的问题,就是此机开机一下,然后风扇狂转。接着就马上掉电。
从一闪情况判断是BIOS故障大些。然后找个厂家BIOS刷上,OK。机子点亮了。装机测试。装完系统从启又是无显示。太坑爹了。然后再开又显示了。以此多试了好多次发现10次有7次是亮机的。亮机时电流徘徊在2.1-1.9之间。
郁闷了。只要等它不亮的时候测量,不亮机时电流徘徊在1.3-1.41之间。而且所有供电和PG信号都出来了。为什么会卡在检测CPU过不去呢。仔细想了想。然后再测量再对比。发现了问题,亮机是CPU供电是1.07V  不亮机的时候是0.8左右。下图是此机的CPU供电芯片图纸一角
首先怀疑是芯片本身故障。因为本人手上有新的,然后换上新的。触发能亮机,再经过多次的反复开关机测试再也没有原来的问题。故障修复。觉得好的加点分。有什么说得不对的大家多包涵。

网友:
这也不实际,没有示波器不是得素手无策吗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呵呵~~~~能想到在亮的时候测CPU供电和不亮的时候测CPU供电确实不错啊~~我都没侧过~~等下次有机子试试~~让我来个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呵呵~~~~能想到在亮的时候测CPU供电和不亮的时候测CPU供电确实不错啊~~我都没侧过 ...

自己看芯片使用手册。如果条件不满足会出+VCORE?下次问问题说些有建设性的

网友B:
学习了,楼主,我想问下你的示波器什么型号牌子多少钱?我也想入手一个做维修,另外用示波器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我想问下你的示波器什么型号牌子多少钱?我也想入手一个做维修,另外用示波器要注意些什么。 ...

安泰信的ADS1102C  最好在示波器前加个变压器,可以保护示波器

网友:
k42系列的板刷BIOS刷死人,各种怪问题都与BIOS有关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安泰信的ADS1102C  最好在示波器前加个变压器,可以保护示波器

此话怎讲,是指稳压电源ups?

网友(点评):
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
那个更加好,但是买个变压器也是可以了  就是普通那种1:1隔离变压器 发图片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话怎讲,是指稳压电源ups?

图片我发了  你自己看

网友:
厉害啊。电路图能附上吗。

网友:
值得学习了,楼主能留个QQ吗,下次有问题一起讨论。

网友E:
这机子有H_ADS?楼主怎么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有H_ADS?楼主怎么测啊

I系列,走总线了。我只是来个比方

网友:
恩恩 CPU电压低了 会出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系列,走总线了。我只是来个比方

其实你反过来推理也可以大概知道的,上电完了首先是CPU寻址,然后读内存。既然现在内存没有波形,那么我们也可以大胆判断,以不过CPU来维修。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贡献经验的精神,我想说的是楼主能把图纸发给我份吗376795282@qq.com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过上次就刷个BIOS就好了,学习了

网友: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吧

网友:
K42JP的BIOS论坛有的  看你的维修 似乎不是新手了 ……还不错 加分

网友(2013-12-30):
K42J时亮时不亮是CPU供电行骗的问题吗?

网友:
不是。应该是系统供电的某些零件不良,这种故障一般很难搞,笔记本他不是全坏,只是不良。你如果对电路的负载作用很了解再结合电路应该可以知道是那里故障。

网友:
有2个机器都是这个问题 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