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41-L复杂的维修

楼主(2013-08-28):
~ 店里的老板给我一块梅捷的板,到手时看了看 板子没有被别人修过,应该好搞吧,简单的话直接秒杀算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5856.png
上电之前,打下对地值。没问题上电!
上电后发现PCI A15脚没复位电压 ,测时钟B16 脚有1.6V左右 ,看来是南桥的问题了 ,直接上BGA加焊!
再次上电时,果断跑码点亮了,嘿嘿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213.png 修好啦 交给别人测板了 !
没过几分钟测板人员对我说,说这板不行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611.png 怎么不行呢 ?难道还有问题吗 没办法只有自己看看情况了,点开关后,跑码到内存D0-D2-D6之间不断的跳 复位灯不断的在闪,这是神马情况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6940.png!
难道加焊的南桥不行,到论坛上找个图纸测测信号,这个PCI的复位电压不断的高--高 肯定是PWROKVRMPWGD,其中一个,一会为低,一会为高,导致南桥发出的PCI复位电压一会高一会低不停的跳变。 唉,可惜论坛上没图纸,只有瞎猫碰死耗子呗,凭感觉修了。
先拆掉网卡,网卡的复位也有可能影响的,拆掉 不行 接着拆声卡,还是不行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2613.png ,那就换南桥吧,换了涛声依旧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7616.png 搞到这个地步都不行,心情很郁闷,其中测的图片没拍下来,请原谅了。用文字表述吧!
没办法了,只有测测IO的复位,也是不停的跳变,和PCI槽情况相同,应该不是IO的复位导致的吧,想翘起IO的脚,可惜不好翘,放弃了。
接着又测IO发出的PWROK3.3左右,正常 测VRM芯片 发出的VRMPWRGD 1.2V
看来这个两个信号都为高发出去了,肯定是中间的电路出现问题导致,在转换过程中发给南桥的信号不稳定,跑线吧,看连接到哪里看到哪里,跑着跑着找不到去向,放弃跑线了。
突然看到店里有两块相同型号的板,只有对照着板修了,其中给VRMPWRGD上拉的电阻没去找,应为根本就找不到在神马地方 ,直接测三极管VRMPWRGD肯定有三极管控制,或者是上拉电阻变大了,导致这种不断复位情况。
感觉三极管应该在VRM芯片旁,对照着测 发现问题了 一个为1.1V 一个为3.3V 看来这里有问题 ,直接拆掉 上电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8742.png 看情况
哈哈,跑码,直接跑完啦,没有出现反复复位情况啦!
然后进系统测试,都不会出现复位拉低导致重启情况。
唉,没图纸就是不好修,还好有两块同型号的对照着修,不然真的放弃了~

是啊没图纸就是不好修啊。修啊修修着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不过修好就是王道。技术也是很牛啊楼主

网友: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楼主耐心啊~~~很多都是不经意间就发现了~~呵呵~~台式机主板我还没有细细侧过~~一般笔记本的测的比较细一点~~

网友:
VRMG 正常是3.3??靠如果不对比谁敢说1.2不对啊。这个板子修下来不得3个小时啊。。??。高手!!

网友:
看是什么电压上拉的,不一定是3.3V

网友:
只能看懂一半     剩下的根本看不懂    哎  自己水平太低了   不过lz肯定牛人了

网友:
这种板子都是这样,没图纸,没点位,碰到信号问题还真不好搞,幸亏你是有一个好板对照,我碰到有一些无复位的杂牌板,供电,时钟都正常,但是就是没复位,也不是inter芯片组,而是其它芯片组,所以没图纸还真不好找,碰到这种情况修好的不多

网友:
写的很详细,值得收藏

网友:
感觉三极管应该在VRM芯片旁,对照着测 发现问题了 一个为1.1V 一个为3.3V 看来这里有问题 ,直接拆掉 上电 看情况

这个两个三级管应该拍张照片!可以让我们少走些弯路!

网友:
RT8802第2脚接一电阻,通到一个三极管的B极,这管再连一个三极管,是VRMPWRGD信号。
修到过七八片吧,都是VRMPWRGD电压低1.5,导致复位时有时无。

网友:
楼主好银才啊,用笔记本硬盘测机。

网友:
楼主教教我修板啊,我这有很多没有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VRMPWRGD这个 信号 是CPU供电管理 IC发出 相连的 上拉的电阻是到南桥那边的吧

CPU供电管理芯片VRMPWRGD和IO的PWROK相与到南桥

网友:
自从2006年用了一块梅捷的945集成显卡的板子后,再也卖梅捷了,我当时有两个显示器,一个液晶(全新的),一个CRT(飞利蒲107H,自用的,保证是好的,修电脑测试用的),电脑主机装好后,接液晶可以正常显示,用CRT的不显示。这问题太不可理解了。以后遇到的梅捷板子都是插拔一下就好,用个两三天又出问题的,也有当时 可以正常开机,等把机箱盖好了又犯毛病了。这种板子我是不会卖给客户了,反正是客户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