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笔记本电池能放电无法充电,更换充电板无法解决,求助啊

楼主(2013-08-28):
故障现象:
1.带电池插电源适配器进入系统,电源管理提示电池余量0%,已连接未充电。(不管电池有没有电都这样提示)。如果电池没有电,那么电池指示灯橙闪(正常);如果电池有电,电池指示灯橙/白快速交替(不正常,电池有电应该是白色长明)
2.如果电池有点,拔掉适配器后可以开机,但电池指示灯橙/白快速交替,进系统后仍提示电池余量0%
3.引开机,电池放电一切正常。所以我怀疑是充电板故障,但更换后故障没有消失。
4.在图纸上找到SYSTEM CHARGER(ISL6251A)这个芯片,但在主板上一直没有找到;充电芯片应该是MAX8731A啊,奇怪。
5.现在已经基本排除了充电板的嫌疑,是否一定是EC IT8512E的故障了呢?因为IT8512E控制电池led灯,我的这台Y450正好有指示灯异常的故障。

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请大神们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虽说帮不了你    但帮你顶顶

网友:
应该是有个充电记忆芯片,把它刷机就好了。

网友:
你这是 电池放电正常 充电和显示不正常是吧 应该是I/O的问题吧

网友(2014-02-20):
可以更换ec试试

网友(2014-07-19):
更换EC应该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