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DT的,求支招。。。。

楼主(2013-08-28):
  一朋友拿来的海尔C600,说在家用晚上正常关机后第二天早上开机,只见一道闪光,噼里啪啦,机器开不开了。。。我拿来拆掉电池一插可调,我勒个去。。。。20V直接干成3V。。。My God,无奈,我说你走吧我慢慢来烧死他,他走后我就开始撸啊撸,厄不对是烧啊烧,终于被我烧出来了,也不对,是烧了我一下,一看图纸,是显卡供电上下管击穿,换之,开机电流一路跑到1.26,咦,为什么不亮呢,看来还有别的问题,由于是熟人我就电话问他,结果这哥们说。。。额,老毛病了,插下鼠标就好了,不是吧,我第一次听说耶,依言试之,我勒个擦,居然亮了,我就纳闷了,这是为何呢,后来开机有时候开机就亮,有时就得重新插下鼠标才可以,求大神们指点下,此乃何故??

网友:
这个机器 我见过该亮机的电流就是不亮  裸板拆下一个个测试  发现是视频的线街上就不显示
靠  一个摄像头

网友:
是在搞不明白,一个鼠标一个摄像头,怎么导致不亮呢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自检USB的时候没过,刷BIOS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