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_ON 这个信号不出来 应该查哪里?

楼主(2013-08-28):
DELL N4010 开机电流到0.24就不动了,,查RUN_ON电压没有,,这个信号受什么控制?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

网友A:
EC发出开启S0状态电压的信号

先确定有无断线或短路

然后查下信号是否被后级拉低,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EC是否收到南桥发来的SLP_S3

都正常就刷个EC的BIOS,再不行就换EC

网友:
先看有没有3V 5V再找二层,3V 5V没有不就很好搞吗?有3V 5V照图纸量量查查那几个MOS管RUN不就出来了

网友:
是由EC发出来的。先看下EC有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发出开启S0状态电压的信号

先确定有无断线或短路

接到机子就是这问题,,拆开发现HM57桥热,,就换了一个不行,, 刷BIOS 不行,,EC也换了也不行,,把EC的123脚撬起还是没有电压,,请问EC有哪几个条件要满足的?

网友A:
上面回复不说了吗,EC收到南桥的SLP_S3就会发出RUN_ON   查SLP_S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回复不说了吗,EC收到南桥的SLP_S3就会发出RUN_ON   查SLP_S3啊

谢谢!明天去店里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发出开启S0状态电压的信号

先确定有无断线或短路

SIO_SLP_S3# 一直都是0V

网友:
楼主 桥发烫也不一定是桥坏哦 可以先看一下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吧

网友:
换换EC  试试

网友:
你先查SB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时钟都工作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