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开机不显

楼主(2013-08-28):
故障不显示 跑到0。75 INTEL的CPU 还是集成 换内存 依然不行 拆吧 拆了量了一下各组电压 都有 不考虑一接 BIOS 晕 刷了还是不行呀 集成的呀 内存不过 不想动北桥 没法呀 麻烦也的来 先加焊一下 有变化 电流上到0。9掉电 说明没加焊好呀 拆下从新置桥 上BAG 开机HP 出来了
cpu
掉电
内存不过

网友:
我晕,不看最后一句还以为求助呢!!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过内存呀

网友:
北桥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945的一般都是北桥爱坏

网友:
一般都是很少碰到北桥坏的,以为求助结果是修好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