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 待机 0.033 触发后0.013

楼主(2013-08-28):
K42D 待机 0.033  触发后0.013    电源指示灯亮 开关指示灯不亮    3v 5v 有。  冲电正常

网友:
k42dy  main board rev 2.0

网友:
裸板0.033,触发发0.013,这个还真不多见,看看待机的时候有什么电压先出来了或者触发后有什么电压被关闭了

网友:
刷写一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我前段遇到一台K42JZ的就是不开机刷写BIOS就好了

网友:
上次修了个跟你这个现象一样的机,型号我不记得了,这个故障主要是待机芯片与上下管是不是正常 ,那个机后来我是换待机芯片的上管好了的,当时量着是短路了,花了我二天的时间才查到,楼下如果修好了,麻烦给个准信,建议先查待机芯片与上下管阻值是不是正确!!!

网友:
  我放烤箱里 烤了 半个小时 好了

网友:
这是点型的触发保护

网友:
这板子不稳定,

网友:
这个板子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估计是开机保护 但是还没查出问题

网友(2014-07-13):
这个机子我手上也有一台还在搞时触发时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