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屏线烧了导致屏幕显示3段,且屏幕未坏,

楼主(2013-08-28):
G475 集成CPU的主板,,首先是黑屏,外接有显示,拆开屏幕发现,屏线烧了,把屏线接好,连接屏幕发现,屏幕显示分为三段,以为是线没接好,
1、换新线,还是一样的情况,
2、换屏,三星的屏,显示缺色,换奇美,居然不显示,换原来的屏,还是3段,
3、原来的屏上好机器,显示正常,确定屏没有问题。。
4、量主板屏线接口电压,地线,8个信号,都是正常,
5、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现在准备换个集成桥。等芯片中,
请问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吗,求解,,,,,,,

网友:
这机器好新的啊。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半载AMD的吗  还是集显    你还是先查查主板上的屛接口  再换吧

网友:
集显坏了,以前碰到过显卡坏了导致屏不正常的,换了多少种屏,各种情况,最后换了显卡好了

网友:
集成CPU ,且是南北桥,显卡共用一个芯片,218-0792006 此芯片,主板接口电压全部查过,输出正常的,
刚又测试一遍,有个疑问,屏线主板接口,

的16脚输入,CE_EN这个信号时没有电压的,根据图纸翻译,叫彩色引擎控制。此信号时I/O的98脚输出,请问大佬们,有知道此信号,作何用,屏幕分屏显示与此有关系吗!!求解释

网友:
换不同的屏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显示结果呢?有没有高手路过的解释下?

网友:
问题解决:屏线,烧毁,是由于接外接投影机导致的,花瓶,分屏的原因是,CPU内含APU坏,EME350 的问题,更换芯片,故障解除。

网友:
感觉这个电压必须得有 先修出来这个电压吧

网友:
我见过更悲催的,东芝C600,首先来的时候屏幕分三部分,换屏,结果没变化。于是做桥,还是一样,换桥,还是一样,再换屏,好了,悲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