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ONDA A88G+魔固版VER:2.00

楼主(2013-08-28):
昂达 ONDA A88G+魔固版VER:2.00 主板,上AMD X2 250 或者上AMD 5400+或者上假负载,故障都是一样!就是全板电压正常,但是诊断卡的RST灯每隔几秒就闪一次,测量复位针脚电压只有2V,本人感觉是否复位电压偏低!求各位高手相助!(备注:这板我刷过BIOS,加焊过CPU座,加焊过北桥,南桥,故障依旧!全班芯片也看过,没有明显的烧焦或者掉电阻电容的现象!所有的芯片也用手触摸过,也没有明显的烫手!)

网友:
此型号主板的通病,本人手上已经有这种主板十多片,张张问题都是一样!希望迅维网的老师们能给点意见,帮助小弟一下!当一名维修师傅碰到一些通病的问题修不出来心理很不舒服!

网友:
既然复位电压不正常就查复位啊

网友:
昂达这个板子的复位电压2V正常,这款板子有问题的,一般问题出在,北桥,1.2V BIOS CPU座子。我修这板子几年了,若是上AM2或AM3其中一个不开,刷BIOS不好,直接换北桥95%都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