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H架构下显示接口的位置

楼主(2013-08-28):
昨天遇到坛友wangmingqi 提到的一个问题:
从HM55单桥以后,LVDS和VGA 是不是由单桥来管理?”
对此,根据手边的一些图纸做了个小归类。可惜当时匆忙,几张图片没有放进去,今天再想添加已经不能编辑了。
所以就在这里单独发一帖,希望和大家分享。如有错误和片面的地方,还请大家帮我指点和补充一下,谢谢了!

正文如下:

PCH架构下显示接口的位置
问题:
HM55单桥以后,LVDSVGA 是不是由单桥来管理?不是显卡,是吗?”

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
从HM55单桥以后LVDS和VGA既可以由单桥、也可以由显卡来管理(输出)。
具体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1. 只有集显的机型:  PCH芯片(南桥)和CPU之间启用FDI总线,显示经由南桥输出,所以LVDS和VGA挂在南桥上。

2.  只有独显的机型: 独显和CPU经过PCIE总线直接通信,所以LVDS和VGA挂在独显上。

3.  双显卡、自动切换机型:  启用FDI总线,显示经由南桥输出,LVDS和VGA挂在南桥上。集显处理的图形数据经FDI总线进南桥,由南桥通过LVDS或VGA接口输出图像;独显运算后的数据经PCIE总线进CPU,再经FDI总线到达南桥,最后从显示接口输出。

4. 双显卡、手动切换机型:  会添加几个显示输出的转接芯片。LVDS和VGA接口就挂接在转接芯片上。集显处理的数据还是通过FDI总线经南桥,再到显示转接芯片,最后通过LVDS和VGA接口输出;独显处理数据则直接由独显到转接芯片,再由LVDS和VGA接口输出。

将编辑的WORD文档放在这里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
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范围,表示看不懂,不过支持楼主

网友A:
原来如此,想请问一下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与CPU供电产生的时序问题~

网友:
acer 4750就是所谓的“双显卡、自动切换机型”
lenovo y460 A卡就是所谓的“. 双显卡、手动切换机型”

网友:
自从英特尔的核心显卡和AMD的APU技术出现后,现在的显卡管理和原来南北桥的完全不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想请问一下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与CPU供电产生的时序问题~

这个会有好多种情况。
如果单以PCH架构(单桥)的主板来看,HM5X和HM6X/HM7X是不同的。
1. HM5X系列主板,单集显:    集显供电在CPU供电之前产生。集显电压和CPU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不同的两个芯片。集显电压的PWRGOOD一般会作为HWPG信号的参与条件之一,也可以说是VR_ON信号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
2. HM5X系列主板,独显板:    独显供电大多会由MAIN(RUN、S0等)信号开启产生,所以独显供电也是在CPU电压之前产生。
3. HM5X系列主板,双显卡板:    集显供电仍在CPU供电之前产生;但独显供电会非常靠后,远在CPU供电之后,而且是CPU得到复位主板已经跑码后才产生。具体的时刻不是太清楚,大概是CPU自检完成,PCH芯片(南桥)也已部分自检后,PCH才发出独显的开启信号。

4. HM6X/HM7X系列主板,集显板:    集显电压在CPU电压之后产生,而且也是到了硬件自检过了内存之后,轮到一般我们常认为的显卡自检阶段才打开。
5. HM6X/HM7X系列主板,独显板:    独显供电大多会由MAIN(RUN、S0等)信号开启产生,独显供电是在CPU电压之前产生。  这个还是和以前平台是情况一样。
6. HM6X/HM7X系列主板,双显卡板:     独显供电会由MAIN(RUN、S0等)信号开启产生,独显供电在CPU电压之前产生。而集显供电还是要等到显卡自检阶段才产生。

文字描述,来不及配图。等以后有空再做吧。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同时希望你能验证着去看,因为我的总结只是由自己修到过的有限几种主板得来,市面上生产的机型那么多,不一定就都是这样。

补充内容 (2013-8-30 21:52):
HM6X/HM7X系列主板,集显电压和CPU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同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想请问一下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与CPU供电产生的时序问题~

我记得前面饼哥在论坛似乎发过一个征集帖,做过一个类似的统计,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得出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想请问一下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与CPU供电产生的时序问题~

哦哦,就请教一下ISL95831这个芯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有好多种情况。
如果单以PCH架构(单桥)的主板来看,HM5X和HM6X/HM7X是不同的。
1. HM5X系列主板 ...

哦哦,就请教一下ISL95831这个芯片,CPU和集显供电时在同一个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有好多种情况。
如果单以PCH架构(单桥)的主板来看,HM5X和HM6X/HM7X是不同的。
1. HM5X系列主板 ...

太谢谢了,楼主真厉害

网友C:
大师你修过不上u。电流能到0.24a,除cpu电压外都有。但是上u就到0.50a掉电,无cpu电压的问题么?dell1558。1.5v已经出了。u供电条件都有,芯片和好板对换过。无解啊、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查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师你修过不上u。电流能到0.24a,除cpu电压外都有。但是上u就到0.50a掉电,无cpu电压的问题么?d ...

兄弟太客气了!请别叫我大师,不敢当!
DELL的这款机型没有修到过,请问是什么芯片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就请教一下ISL95831这个芯片,CPU和集显供电时在同一个芯片的

请看一下饼哥发过的贴子吧,好像有单独讲到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看一下饼哥发过的贴子吧,好像有单独讲到这个芯片。

我遇到了一个ACER 4750是用这个芯片的,CPU有,集显没有,还有独显供电也没有,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一个ACER 4750是用这个芯片的,CPU有,集显没有,还有独显供电也没有,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嘛,谢谢

可以先查独显供电。
独显主电压的开启信号是什么,可以从这里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太客气了!请别叫我大师,不敢当!
DELL的这款机型没有修到过,请问是什么芯片组呢?

hm55,独显。我估计是南桥问题。我们这样交谈是无法解决我这机子。算了。留着去交换

网友D:
哈哈 好久不见朋友发帖了呀。。。难道没有发帖的这段时间就是在研究这个?

网友:
楼主对i系列研究的很透彻,膜拜

网友E:
是这样的,QMXX的又有什么分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前面饼哥在论坛似乎发过一个征集帖,做过一个类似的统计,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得出结论。

朋友,I系列以后的CPU是不是都带集成显卡
那I系列之前的CPU如何看有没有带集成显卡呢

网友B:
集显进CPU对应的是北桥的消失。
所以,单芯片组主板(PCH架构)支持的CPU都是集成了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QMXX的又有什么分别呢?

也许和HMXX系列是同样的,但我没有修到过这样的主板,没法做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好久不见朋友发帖了呀。。。难道没有发帖的这段时间就是在研究这个?

呵呵,没有,分心忙其他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集显进CPU对应的是北桥的消失。
所以,单芯片组主板(PCH架构)支持的CPU都是集成了集显的。

不好意思,之前问题没表达清楚,
我想问的是,如果单芯片组的主板上有独立显卡,我们要怎样区分CPU里面是否有集成显卡呢?
如果不能区分,那它的电压时序就不知道了,
麻烦你再解释下,感谢。。

网友G(2013-09-29):
楼主,来晚了,现在不能评分了,看了你关于I系列的几个帖子,我感觉学到不少东西,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就请教一下ISL95831这个芯片,CPU和集显供电时在同一个芯片的

这个芯片修到过是HM65 双卡切换的 机子 独立显卡坏了 不出集显电压 也就SL95831的 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之前问题没表达清楚,
我想问的是,如果单芯片组的主板上有独立显卡,我们要怎样区分CPU里面是 ...

单芯片组的主板,其用的CPU都集成了集显。
因为单芯片组支持的CPU都已经集成了集显,不论是Intel还是AMD的。
只不过CPU内置的集显却是可用可不用的,这就要看这个机型的设计了。
在主板上来看,区别的方法是:看有没有为CPU的集显设计供电。
设计了集显供电的主板(靠近CPU座边上一般会有三个电感),如果还有独显,那就是双显卡板。
没有设计集显供电的主板,CPU虽然内置集显,但没有被启用,就可当一个纯粹的CPU来看。当然集显既然不用,这种主板肯定是带独立显卡的。

网友:
单芯片组的主板,其用的CPU都集成了集显。
因为单芯片组支持的CPU都已经集成了集显,不论是Intel还是AMD的。
只不过CPU内置的集显却是可用可不用的,这就要看这个机型的设计了。
在主板上来看,区别的方法是:看有没有为CPU的集显设计供电。
设计了集显供电的主板(靠近CPU座边上一般会有三个电感),如果还有独显,那就是双显卡板。
没有设计集显供电的主板,CPU虽然内置集显,但没有被启用,就可当一个纯粹的CPU来看。当然集显既然不用,这种主板肯定是带独立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来晚了,现在不能评分了,看了你关于I系列的几个帖子,我感觉学到不少东西,谢谢你的分享

不用客气,呵呵!
自己有了心得,也要记得和我们分享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芯片组的主板,其用的CPU都集成了集显。
因为单芯片组支持的CPU都已经集成了集显,不论是Intel还是AMD ...

嗯,感谢楼主耐心解答

网友(2018-01-29):
留着以后验证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