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开机电流跑到1.2A,如何下手?

楼主(2013-08-28):
  今天接到一同行的本子,上机一测,触发后电流直接跑到1.2A,没有跳变,摸CPU发烫,然后再测所有电感,电咸都有电压,测二级电路也是一样的都有电压,电压正常,这个CPU是T6600,更换同型号的CPU也是一样现象,装不装内存也是一样的电流,没变,刷过BIOS也是不行,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时钟、复位、EC,这事大多人要蒙。哈哈

网友:
一般是USB口坏了,注意一下

网友:
如果你确定bois没问题的话,我认为显卡的可能性最大,显卡同样能造成不读内存

网友:
目测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呀我叫亮仔

小明同学  。。。你去声请当版主

网友:
都正常,直接干北桥

网友:
最好考虑下桥

网友:
笔记本诊断卡怎么用啊

网友:
这机子显卡比较爱坏 有可能显卡造成的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