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主板测试点与时序问题

楼主(2013-08-28):
小弟开始正式进入学习
想问问各位大师们    在主板上  时钟测试点有哪一些?  比如 PCI B16啊 PCI-E A13 A14啊 等等......这两个是主板的吧?应该还有其他的吧???  还有就是  在主板供电正常后  时钟开始发出   时钟正常后  南桥开始发出复位信号  各部件复位正常后  完成开机??? 那么这些测试点 在哪里呢?  最多测试的  有哪一些呢?

网友:
多数时候都是电压没出来完.修电压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