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PG 出不来 维修

楼主(2013-08-28):
主板上各供电都正常。。。可CPU   PG    就是出不来。。。求大侠们给点思路

网友:
从原始PG信号有无发出

网友A:
先查分组供电好信号有没有出来,再查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分组供电好信号有没有出来,再查CPU供电是否正常

ATX电源好信    3.几 好像偏低了点

网友:
+3.3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