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08-28):
(无正文)

网友:
刷过BIOS没,要是没有,强烈建议刷下,应该就OK!

网友:
什么板子 有的板IO坏了也不跑马的

网友:
不跑马,问题太多了,一个个排除吧,你这问题应该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先看看 有没有片选 在考虑刷BIOS

网友A:
先刷BIOS 再用阻值卡打南北桥阻值,如还不行再拆网卡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再用阻值卡打南北桥阻值,如还不行再拆网卡声卡,

南桥   就打USB   IDE    阻值吗     呢北桥到南桥的总线信号怎么测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不明白

网友:
什么机子,什么牌子?

网友:
把重启键拔了就好;

网友(2014-01-10):
这样的话应该就靠自己了,不跑吗什么都有可能,桥了 BIOS 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