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来救救我的P45吧

楼主(2013-08-28):
进BIOS CPU VCORE 电压显示 0V 但是进系统用CPU-Z可以显示电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求救 南桥加焊了也不管用 主板型号为 :技嘉EP45-UD3L
cpu

网友:
之前这个主板的BIOS丢失了。换了BIOS芯片能开机了;但是进BIOS CPU VCORE电压显示为0V 求大神 帮帮 8718的1脚有CPU的电压 不知道为何 BIOS不显示

网友:
8718的第一脚是有CPU电压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呗,不行就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BIOS 刷了 之前是C1 不跑码 然后换了一个有数据的BIOS芯片开机了,但是进入到BIOS CPU VCORE显示0V

网友:
不明白什意思

网友:
进BIOS CPU VCORE选项显示电压为0.00V 明白了吗 进系统以后 用CPU-Z软件能看到CPU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