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芯片的原理

楼主(2013-08-29):
测量这个更芯片2脚VDDP为5V、9脚VDD为5V,15脚为3.3V,13脚为5V,7脚为3.3V,14脚为0V,12、11、8脚为0V,请问这个芯片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不好意思,补上图

网友:
满足了吧!供电、使能都有了,没有12、8电压的话,这就是个单驱动,不能独立产生PWM,G0和G1可能就是控制信号。先查下G0从那来。

网友:
你说13脚有5V    11脚0V     13脚的5V从哪来?     好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