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盈通gts250,难得一遇的故障

楼主(2013-08-29):
这张卡原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到手后发现是一块二修卡,原来应该BGA过核心,R56电感砸坏2个,有少许掉件,通过简单打值后发现核心与显存等主要供电没有短路,就开始换件、补件,三个黑电感一起被我换成主板上用的灰色R60了。
完成后通电,居然能点亮了,没花屏,高兴呀,但心想二修卡没哪么简单吧。
测试看看吧,果然2分钟不到,黑屏了。
重新开机发现无核心电压,显存1.99V电压正常。
不断通电后发现有时又能开机。
经过洗板,打印RT8802A的pdf后开始检测电路,终于发现RT8802A的5V供电时有时无,对地打值为4欧姆,
通电发现F1117-5过热,看来是这里的问题了,先别忙着换它,继续打值,终于发现是过VGA5v电子保险丝后短路为0的。
而保险丝的阻值恰好为4欧姆。
让我继续找找:
终于发现了这两个0欧姆的电阻:

这可是原厂焊接的电阻喔,这两个电阻是相连的!
其中一个接到5V保险丝上,另一个接地,呵呵
居然有这样的奇葩显卡。
两个0欧中随便拆掉一个电阻,此卡修复。
改天上BIOS:

网友:
这是厂家将零件装错了造成的故障,右边的0欧电阻本应是电容,
卡出厂的时候,估计由于电子保险丝上电保护断开,1117-50即恢复了5V电压,于是RT8802A得到了工作电压,也就发出了核心1.25V电压,使卡正常工作了。长时间工作后电子保险丝变质了,就造成了时亮时不亮的故障了。

网友:
这种在产线上的,错误,怎么工程部,没测出来

网友A:
这种一点不稀奇,拆保险一样的可以,这种卡设计居然5V所以通路在保险丝前,那个保险丝一点用都没,这种卡不说了 垃圾,1024版本的居然用测试显存,核心也是测试核心,超级垃圾,温度高,8802用10.1X模式 工作在1.25V,温度爬升很迅速,相当垃圾的一种卡,修好后还得改电压拆保险才敢卖,没有比这种卡还垃圾的卡了,这种盈通的卡不说了都是使用的廉价材料连PCB也非常的垃圾,4层,油漆用的劣质油漆,油漆层根本没做防潮隔离,3年卡多少都会发现PCB铜层发霉,相当垃圾的卡,垃圾无比,唯一的优势就是4层板,不易BGA导致爆板而已,这个卡还有致命缺陷,就是过孔问题,修一张供电控制芯片附近过孔不良,发现这个卡居然不用表面直连,居然是过孔后再出来,沿线根本没障碍,简直是脱裤子放屁,相当垃圾的卡垃圾无比

补充内容 (2013-8-31 04:14):
这种卡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别说测试显存了,就这种卡而言,1.25V的电压,高起温,高回差温度,脱焊经常有,另外老刘,你修这种卡可能当时不花屏,卖出去多了你就知道了,这卡多垃圾

补充内容 (2013-8-31 04:17):
用热管FUMARK67度你裸体测几分钟吧?你如果跑2小时你试试,估计热管都能爆,热管的耐热值在100度以下,否则里面的冷却液急剧升华导致管壁破裂。你这种卡原装散热器导热效率超级的低,

网友(点评):
我到是修这种卡也蛮多的,也没像你说的这种拉圾到这种成度。。也没有觉得温度有多高。有没有见过有脱焊的。多是显存坏,及5V共电,电容击穿这类,比较多, 过孔这些真没有见到说有一个是这样的,可能我修得不够多。

网友(点评):
加了个双热管散热器,面包圈温度也就67度,室温22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点不稀奇,拆保险一样的可以,这种卡设计居然5V所以通路在保险丝前,那个保险丝一点用都没,这种卡不 ...

原装散热器没有,是inno映众 的双热管,我这气温不高,问题不大,希望过孔不坏

网友:
面包圈大概10分多钟,03.06各跑3次,第三天换平台装箱再次03.06,希望少出问题吧。我手上
还有更垃圾的250卡,只能拆核心当料板了,全是过孔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