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二手机,开机通电诊断卡显示DA ,具体是什么坏了呢?

楼主(2013-08-29):
新收到一台二手机,开机通电,诊断卡有时显示9A 有时显示DA 是直接显示,无跳码。直观看是有三颗1000U 6.3 V 的电容鼓了,换新电容上去,还是不跑码,具体是什么坏了呢?

网友:
能复位吗

网友:
查CPU供电, 和复位

网友:
之前跑过了什么码?比如出现了C1那么CPU检测就是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