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E开机触发2秒自动断电重启

楼主(2013-08-29):
我有块ASUS P5E,好久不用,前段时间装机之后就这样了,后来把北桥散热器拆了在北桥附近测出有3个MOS管S极对地短路,测辅助12V电源接口无短路,请问这两个MOS是给北桥供电的还是别的供电回路呢?

网友:
故障点如图所示,新手,所以不敢乱拆,求大神指导思路

网友:
再补图一张,不知道谁有P5E的图纸,这两个管子实在看不懂是供哪里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或者显卡的,内存有点远了,先不管,换掉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