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的导通条件有点不理解,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3-08-29):
有人说NPN高电平导通,也有人说Uc>Ub>Ue时导通,有人说PNP低电平导通,也有人说Ue>Ub>Uc时导通
有人说N沟道高电平导通,也有人说VG>VS时导通,有人说P沟道低电平导通,也有说VG<VS时导通
这怎么理解呢??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器件,MOS管是电压控制元器件。
三极管作用为放大和开关,MOS管只有开关作用。
三极管放大条件为发射极正向偏置,集电极反向偏置;
NMOS开启条件为VGS>VTH(开启电压)
PMOS开启条件为VGS<Vth(是一负值,即开启电压<0的一个值)。
同意楼主:
5.0
旧人旧城旧梦
同意楼主:

网友:
说简单明白一点就这样理解:三极管 NPN型 B极控制C极与E极的通道,B极电压超高C极与E极导通超强,PNP型 与NPN相反,B极电压超高导通越弱,没有电压C E极是完全导通的! MOS管道理一样,G极控制D极与S极的导通,都是控制极来控制另外两极的电压导通。

网友:
很好理解啊,三极管和场管很像,npn是高电平导通,n沟道MOS管是高电平导通,pnp是低电平导通,p沟道MOS管低电平导通,两中管拿去对比一下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