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华硕 p5ld2-tvm/s 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13-08-29):
华硕 p5ld2-tvm/s    主板自动断电   自己感觉是短路 电源保护了

  主板是全集成主板   能够跑马    跑过了内存  和显卡   跑到85  或者00  就断电      本想强制上电   但是没反应   电压表量过才知道    原来绿线已经 是低  但是没上电     看来是电源保护了     如果不上cpu   不跑马     就不掉电
我该如何下手????

高手快快出现吧

网友A:
供CPU的那个12V出问题了,查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CPU的那个12V出问题了,查查供电

关键是他还跑马跑完了,看徐班长的教程说有可能是cpu缺一箱供电好像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晚上回去用示波器测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