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 换win7

楼主(2013-08-29):
dell 5421 win8 换win7,进不了PE,用光盘也读不出来,拆掉硬盘试过也不行,全部重新分区,保存又会回到原来的分区。请高手帮忙,谢谢。
win7

网友:
win8的电脑硬盘写保护了,可用USB3.0的U盘做个PE,然后慢慢玩

网友:
硬盘被写保护了

网友:
哦,还有这样的,那换个硬盘才行呀?看来DELL也想玩死他自己了。。。。

网友:
bios 里边有一个转换设置, 在保存退出里边

网友:
进bios 关闭 SSD硬盘 修改引导模式

网友:
谢谢了 每天都学到知识呢 都有帮助的

网友:
解决了,谢谢各位了。主要是bios里面有好几项要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