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进不了PE

楼主(2013-08-29):
宏基,I5,64位,用了N多U盘启动,都进不去PE,光盘也不行,最后用U启动,进了PE,可以装了,但是很卡,很慢,还会死机,过一会又好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换内存,CPU试试,还有硬盘测下坏道。。。。还有检查下外设那个坏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我有遇到过,换了硬盘就没事了,不知道你的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