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打开网页蓝屏求解

楼主(2013-08-29):
一台联想G470开机运行正常,就是打开网页就卡住,等2-5秒之间蓝屏。什么都试过了。网卡也不能用!搜不到无线网。求解啊!!急急急急.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啊。我手打一些好了。
***STOP:0X00000116(0XFFFFFA80032BD010,OXFFFFF88005CCE26.

***atiknpag.sys - Address  FFFFF88005CCE26C  base at.....  太多了随便打了一点,用的全是联想官网驱动!

网友:
看下面的代码提示,应该是这个机子的AIT显卡除了问题。如果确定系统重新做了,显卡驱动打的是官方对应的驱动的话,可以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A:
中毒了吧, 我有个Y470 一开网页就死机 南桥换了也没搞定

网友:
系统全都做过一遍了!还是一样。这个机子有2个显卡,热感自动切换功能,一个独显一个集成的~没做系统前十WIN7家庭版的,可以使用网页。做过之后就不行了!驱动都是官网的啊!按照上面一步步来的啊!为什么还会这样子!

网友:
不确定是哪个显卡坏掉了,不敢动啊!还在质保内,9成新1300老板收的。我准备搞搞自己玩玩!谁知道这样的事情,-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毒了吧, 我有个Y470 一开网页就死机 南桥换了也没搞定

硬盘都全部重新分区了,不会是中毒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都全部重新分区了,不会是中毒啊!

CPU 和内存 你有替换测试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 和内存 你有替换测试了没有!

你老误导我!问人家客服了!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老误导我!问人家客服了!是显卡问题。

怎么误导了,我还真想先排除别的部件 再确定显卡的,这问题一砖拍不死的,

网友(2013-12-24):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显卡加焊过,BIOS刷过,硬盘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的毛病,看来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关闭杀软试试

网友:
遇到过,那时我浏览器ie几忘了,卸载用其他浏览器就没问题

网友:
全盘格式化,重新做系统

网友(2014-04-15):
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只有换显卡吗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不排除硬件问题,不打驱动试试

网友:
你先把独显禁用掉,然后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驱动问题, 官方网站有时也有错误~我通常是用Driver Identifier

网友:
ie 版本是ie10 就会有双显卡切换问题。建议换个ie9的系统装

网友(2014-05-15):
楼主这机子貌似在程序卸载里 搜索这个kb2670838补丁卸载下就好了

网友:
看是不是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