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2013-08-29):
主角:银狐YH-NF570-G(单桥NV570)
故障:使用一段时间后 会忽然出现 卡顿现象,具体如下: 鼠标移动间隔3微秒(3微妙为延迟时间比喻而已),播放音乐延迟3微妙,屏幕显示就是鼠标移动过程中出现卡顿 歌曲播放也卡顿 间隔是一样的!重启有时候故障消失 有时候还一样。关机一会再开机没故障 使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又出现故障情况。更换主板故障消失。
思路:主板时钟或晶振。
求老师们指点!!!

补充内容 (2013-8-30 17:27):
重做了单桥 现在试了一天没出现问题!

网友:
你试试用大风扇一直吹着主板,估计用一天都没问题

网友:
卡顿的现象,你的系统或者硬盘都有可能的。

网友:
我写了 更换主板故障消失

网友A:
昂达A79GS+   开机后卡顿,后做了南桥OK

网友A:
而且你的是单桥,重点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昂达A79GS+   开机后卡顿,后做了南桥OK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的是单桥,重点留意

谢谢您的回答 准备座桥

网友:
肯定是桥有问题,单桥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