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 不出RSMRST# 不触发

楼主(2013-08-29):
机器:联想C466A   LA-3691P
故障:EC不出RSMRST# 不触发
检测:
EC的VCC  RST  32.768  ACIN  LID  ONOFF(正常跳变输入,PWRBTN_OUT一直3.3高电平没变化,但是EC_ON却从第跳变为高。)  BIOS的1PIN   2PIN有持续的波形,BIOS刷过。RSMRST#对地值630多,EC直接由0欧电阻到南桥。

南桥的VCCSUS  3.3V,RTCVCC 2.75V (仁宝的可充电的CMOS电池,电压只冲到2.75V了),RTCRST也是2.75V。EC从料板上拆个换上还是不行?
搞的我都有点迷信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南桥晶振有波形么

网友:
bios 刷一下    ec换一个看看

网友:
RTCRST 2.75V明显不对 要么先查下这个信号

网友A:
RSMRST#是加电后才会有的电压,本人亲自测过,这种条件南桥坏的多,建议直接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换了CMOS电池,RTCVCC3.1了,南桥换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B:
这个EC,需要BIOS参与开机,BIOS保证没问题,那要考虑EC的型号,KB926,要看后边的尾号,要一至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需要BIOS参与开机,BIOS保证没问题,那要考虑EC的型号,KB926,要看后边的尾号,要一至才行

这个是KB926QF B1换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是加电后才会有的电压,本人亲自测过,这种条件南桥坏的多,建议直接换

加电后是什么意思?安开关后就应该有了吧?现在EC也不出PWRBTNOUT呀?南桥怎么会上电?

网友:
EC不出RSMRST# 不触发,查EC工作条件满足了没,EC本身有没问题。

网友C:
待机条件正常不,EC晶振起振。桥的晶振起振。bios 方波。开关由上拉供电。 换EC的时候要注意型号与规格都对上,有的EC打点了,说明有资料不能随便换。RSMRST,有的板是触发后出,那个不是关键。看看主板时序咯。EC到南桥无跳变,可以挑起EC的针脚啊,确实是哪部分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就是按下开关才会出,PWEBTN 这个电压不跳变我确实换南桥好过一个,不过我修的是C466M,楼主实在没有什么可查了可以试试,

网友:
换个新的EC,能出发了。但是电流直接上到1.5,不显示。看来这几不一般呀!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EC挨个换吧

网友:
RSMRST#是复位南桥的 把南桥一段断开看下有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条件正常不,EC晶振起振。桥的晶振起振。bios 方波。开关由上拉供电。 换EC的时候要注意型号与规格都对 ...

请问下 挑起EC的脚是哪个脚呢?挑起以后。该测量哪些位置来判断 是桥还是EC呢

网友:
多半是休眠开关坏!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不出R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