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47外放无声,耳机正常

楼主(2013-08-29):
SONY MBX-147外放无声,耳机正常,此板的图纸只有主板没有声卡小板的。
这是声卡小板的接口(位于主板)

网友:
外放没声音  耳机有声音   无非就是  声卡芯片 公放芯片  喇叭     三个慢慢排除吧

网友:
最快的解决方法 换声卡 或者查查 0欧电阻 也容易开路哦

网友:
楼主 这种情况 既然OV  查供电源头 外放是否损坏。

网友A:
明显的感觉就是喇叭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感觉就是喇叭的原因

杂感觉是喇叭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感觉是喇叭的原因呢

你有随便找个喇叭排除法试试吗,是进水的板子吗?,如果不是进水的板子先前都说过插耳机好用,那声音电路坏的几率很小了。

网友:
已经处理好了,两个故障,一个是上面接口的20脚无电压,导致喇叭接口无电压,肯定就带不了喇叭
二是声卡板到耳机接口板的排线有问题,导致无声。现已修复,谢谢各位

网友:
声卡芯片,功放芯就这几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