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集成显卡 待机电压瞬间消失

楼主(2013-08-29):
昨日接机器 老板发雷霆!三下五除二 机器解剖中!拿起万用表 测量心记明!隔离检不过 稍微有点蒙。未见有异常,这时蒙蒙蒙! 隔离不过呀 隔离怎么整?

网友:
查看隔离保护电压

网友:
建议楼主换板子

网友:
T400板子,一般都是TB片,联想芯片出问题,再就是短线,按时序一个个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