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求思路

楼主(2013-08-29):
DELL N5010 故障现象为开机显示正常、30秒左右掉电关机,BIOS下一样,期间风尚长转。经查主板左下角3.5V 供电附近螺丝孔有轻微进液,外接的显卡板处有进液痕迹 清理后故障依旧,由于机器可以正常显示不敢轻易下手,有哪位兄弟能给点思路,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不上外接显卡板试下,如主板确认没有进水痕迹可以换个思路,也许机器不是因为进水才引起的问题。刚换 cpu 主要查下CPU的各信号的工作条件,及主板温控芯片,温感  主板温度这块。可刷BIOS试下

网友:
拔了显卡板看看电流会不会掉了,不掉就是显卡板这边问题了

网友A:
除了电源板以外其他板都下了,CPU换过问题依旧 热的问题排除 我也想刷下EC BIOS 跟机器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源板以外其他板都下了,CPU换过问题依旧 热的问题排除 我也想刷下EC BIOS 跟机器的BIOS

恩,如没有好,可看下主板的CPU,显卡,南桥的背面,及主板上有无元器件过热发烫的现象,最后一个建议比较冒险,是在确定主板个工作条件都正常,且比较无奈的时候可以考虑显卡。(没有实物,具体的不是很好判断,仔细些,也许会有所发现)希望可以帮得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如没有好,可看下主板的CPU,显卡,南桥的背面,及主板上有无元器件过热发烫的现象,最后一个建议比较 ...

CPU 排除了,主板还没有动手,因为可以亮机在等客户的决定。

网友:
N5010 修好没  我也遇到一台 开机30秒掉电  U换了

网友(2013-10-16):
U换了还掉电吗,,

网友:
  哪里进水搞哪里,首先报风险啊
不修拉倒啊

网友:
进水的先通知顾客 在搞定进水部位